楼主(2011-01-12):
电力变压器利用分接开关调整电压的工作原理?
初学者请高手回答
查找问题--挖地三尺,解决问题--釜底抽薪,避免问题--未雨绸缪。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多抽头的三相绕组,改变不同的抽头就可以改变高、低压的变比。。

网友B:
U1/U2=N1/N2,N是匝数,改变N就可以改变电压。

网友C:
调压时还要做哪些准备和工作 顺便请教楼上二位师傅

网友A:
调压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好需要的电压比例,还有就是确定分接开关的位置,调节到位后,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看看是否一样,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的时候,要将万用表调到电阻的最低档,测试时要有耐性,绕组在使用万用表测试的前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充电,此时的阻值是不稳定的,真正的阻值是等到数字表显示的电阻值不再变动为准。三相阻值越接近越好,阻值一般不得相差3%,否则就要检查分接开关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D:
改变一次和二次的匝数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压的时候首先要确定好需要的电压比例,还有就是确定分接开关的位置,调节到位后,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值,看看是否一样,使用数字万用表测试的时候,要将万用表调到电阻的最低档,测试时要有耐性,绕组在使用万用表测试的前段时间会有一段时间充电,此时的阻值是不稳定的,真正的阻值是等到数字表显示的电阻值不再变动为准。三相阻值越接近越好,阻值一般不得相差3%,否则就要检查分接开关是否存在接触不良。
谢谢你的详细回复 很实用

网友E:
随便找本书就有啊,打出来很多内容

网友F:
上个图就直观了是调节一次电压还是二次电压?

网友A:
10楼的,变压器电压调整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
在此拜谢各位师傅啦
查找问题--挖地三尺,解决问题--釜底抽薪,避免问题--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