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我家就几个人平时用电每月就100元左右,自从去年线路改了之后用电量持续增加每月在180元左右。以前也没在意可这个月收到的缴费单的居然要700左右,刚开始以为是电工把电表度数抄错就过去看了一下电表也没有抄错啊。所以我就想会不会是线路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就拍了几张照片想请各位帮忙看一下。图中1426与1427是我家的电表1437是隔壁邻居家的。连接我们电表的是四根相互平行的电线,如果从上向下数的话我家是3与4 相连而邻居家是2与3相连。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B:
是不是有人从你家偷接线出去了?

网友C:
未看见图,如果是改线后就发生电费严重超,可能是线路接错将你家电表出线几家共用了。这个月比较冷用电量就大增。

网友D:
看不到图啊?你晚上把你家的电闸拉了,看看你的邻居都谁出来说“没电了”或者你看到邻居家没电了,但是,却不出来喊——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啊?你晚上把你家的电闸拉了,看看你的邻居都谁出来说“没电了”或者你看到邻居家没电了,但是,却不出来喊——有问题
这招不错

网友F:
没图,就没法分析!

网友G:
楼上兄弟的方法试了没有啊

网友H:
7楼招不错,多拉几次闸,一次不一定管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啊?你晚上把你家的电闸拉了,看看你的邻居都谁出来说“没电了”或者你看到邻居家没电了,但是,却不出来喊——有问题
这招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啊?你晚上把你家的电闸拉了,看看你的邻居都谁出来说“没电了”或者你看到邻居家没电了,但是,却不出来喊——有问题

这招最灵 建议楼主照做

网友K:
别人要是故意偷电的,停电了他也不敢喊哟

网友L:
那你把你家的所有用电电器都关了, 再去看看你家的电表还转不........

网友M:
被人偷电了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看不到图啊?你晚上把你家的电闸拉了,看看你的邻居都谁出来说“没电了”或者你看到邻居家没电了,但是,却不出来喊——有问题

网友O:
无图无真相啊,这种东西很多都要实地查看,语言表述很片面

网友P:
校表,查线路,说不定到冬天你们家电炉子等电器用的时间常瓦数大

网友Q:
太恐怖啦,是不是附近的工厂从你那里拉了一条电线啊,数字有点恐怖啊

网友R:
先检查一下表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S:
看这种情况,应该是电线接错了,把你家的电源开关拉掉,再看看电表还转不转,

网友T:
有点夸张了.找个电工应该不难检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