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一台艾默生EV2000的30KW的变频器上电1分钟以后面板就没有显示了,我检测了各点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用的主板也是好的我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主板是好的。我把电源驱动板的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新的了,把那个小驱动板U1也换新的了,故障依旧,最后我把排线以及排线的插座都换新的了。故障还是那样,上电不用30秒就没有显示了。实在是想不明白了,面板是好的我这有很多好的同型号的变频器,我在别的变频器上试过了,另外面板我也换过了,开关电源各点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错了啊。我想说的是CPU主板一定是好的,我这有几块好的CPU板,都是在别的好机器上试过了。故障到底在哪里啊,恳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吧。

网友A:
你的操作面板就没有问题了吗

网友B:
开关电源 都正常   吗   或有短路的吗

网友C:
我没修过变频器,来学习学习。

电压正常,认为电源正常;电压是在“没有显示”时测量的吗?
主板无问题、接插件问题可以排除;
呵呵,问题好像到显示部分了。

网友D:
问题好像在显示部分。

网友E:
会不把面板设置出错了,可以把面板放在别的相同的设备上把相应的参数设置拷贝过来再安装试下呢?

网友F:
先换一个操作面板试试,排除掉是操作面板的问题。如属操作面板的问题,检查是否为脏污引起,可以清洁干燥后,再试。主板是好的,电源都正常,操作面板的显示由独立的CPU控制,应检查操作面板CPU的工作条件。
即使主板坏掉,与主板通讯中断,只要电源正常,操作面板就能显示字符。所以应先排除操作面板的问题。

楼主:
面板是好的我这有很多好的同型号的变频器,我在别的变频器上试过了,另外面板我也换过了,开关电源各点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明白到底哪里出错了啊。

网友F:
哈哈,主板是好的,面板是好的,电源是好的,故障有点奇怪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发表看法。

网友G:
我也不懂,帮你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H:
神马都不必说了,肯定是开关电源+5V输出低,查查+5V输出回路吧。。。。。。都是浮云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神马都不必说了,肯定是开关电源+5V输出低,查查+5V输出回路吧。。。。。。都是浮云
是啊,考虑还是电源不良的可能性大一些,继续查,楼主将故障结果别忘了回复一下啊。
还需注意插口和排线,有无接触不良。

网友I:
排插不良

楼主:
我是把插排都换成了排线,还是不好我检查了+5V的电压大约是4.95V左右,主要是这台CPU主板供应+4.8V就可以工作

网友J(2011-03-29):
面板没有显示了,那其他的部分还能正常工作吗?比如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