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触摸屏

楼主(2011-01-12):
我想学习触摸屏与PLC的应用,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学好触摸屏的关键是PLC,只要掌握PLC了,那触摸屏就是个辅助的东西
就是在触摸屏上使用PLC的地址,常用的就是开关、指示灯、数据输入、数据显示等
触摸屏的基本东西如果有人指点,再那个实际的屏学些基本的东西,就是几天的时间

网友B:
1、下载厂家的编程软件并安装
2、下载厂家的编程手册并按照编程手册进行编程软件的操练。

网友C:
对一个品牌详细了解一下,在学习。

网友D:
如果你有一个屏与触摸屏的话,那就很快就说会的

网友E:
有硬件实物是最好的,然后就找到实例,编程,下载。

楼主:
感谢
感谢 fumz78的指教!!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
感谢你百忙之中的指教,谢谢!!

网友F:
PLC学好的话屏比较容易上手;
有PLC的话可以用电脑模拟一下;

楼主:
感谢
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感谢
感谢老师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