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我厂有一台22KW电磁调速电机的机器,今天正在运行中保险丝烧掉了。换上又烧掉,换了个电磁调速器还是保险丝烧掉就是查不出来毛病啊  !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分析是什么地方坏了好吗

网友A:
检查负载是不是有过载。测量励磁线圈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检查励磁线圈是否接地。

楼主:
就是没量了什么都是好的   我不知道线圈的阻值  我量是通的啊

网友C:
如果是调速器的保险丝烧掉的话就可以查下出路 励磁线路是否短路或者接地

网友D:
应该是                电磁离合线圈接地

网友E:
应该是电磁离合器线圈故障,建议拆下来更换,去年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F:
测量励磁线圈有没有短路

网友G:
若无同型号的进行比较,只有拆下检查了。

网友H:
调速器里面的晶闸管坏了!

网友I:
应该是励磁线圈有接地的地方了,你拿摇表摇一下看有没有接地。

网友J:
应该是里面的励磁线圈出问题了。

网友K:
一步一步来    先把电机励磁线断开     看看    是否励磁线圈的毛病    再把调速器的励磁线断开      就知道那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