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PLC程序会编一点了,但是却不知道怎么下载到PLC中了。
谁可以告诉我程序怎么下载到PLC中,最好详细点,比如要不要设定什么参数之类的,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用电脑编程的话,“编程电缆”是必须的;

连接好编程电缆,接通PLC电源,然后在编程界面,点【在线】-【PLC写入】

网友B:
自己看样子一次都不想去尝试。

网友C:
连接好PLC和电脑,点在线--PLC写入。OK

网友D:
最好别人帮你下载到PLC里面了
自己要学会最基本的
实践很重要

网友E:
你可以在PLC帮助那儿找到你要的答案,或是GX操作说明书,网上有下载的

网友F:
有通讯电缆就行了;

网友G:
连接正常后,试着下载一下,下次就不会再不知道如何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