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附图)

楼主(2011-01-12):
这个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了?有什么功能?

网友A:
图片模糊,建议用微距拍摄再传来看看。

楼主:
这个是焦化企业的,是焦炉上推焦车上的。

网友B:
好像是施耐德的工控产品

网友C:
施耐德的不知道什么东东。。。。

楼主:
哦,是了。这个是控制电机的;上边接电源380下边接电机线。就是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啊。

网友D:
图片不太清楚。。。。
好像是带过载,过流,过热保护的马达开关

网友E:
这个上面好像能调电流!

网友F:
施耐德的,马达启动器和接触器组合体

网友G:
像是一个开关

网友H:
施耐德的热继断路器(热继电器+断路器)

网友I:
这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施耐德的热继断路器(热继电器+断路器)
还可以调电流!

网友F:
看了这么多人回复,看来你们接触欧洲的 机器还是太少了

网友K:
这是施耐德U型“傲马”系列的马达启动器。附图只是应用的一部分。

楼主: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那个旁边的那个是什么?

网友K:
旁边那个也是该系列的一个马达启动器,它由控制器、基本单元、通讯模块组成
两者的区别你看了下面的图就明白了。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