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2):
本人是新手,试验过用相对定位指令控制步进电机先快走一段距离(这段距离可设定),到达该段距离后再慢速走2圈。发现电机在由快变慢时明显停顿了一下,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指令?帮忙解决停顿的问题。小弟在这里先谢了!付上小弟编的程序,麻烦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A:
可能是在程序上把瞬间转换的时间拉长了,再短一些就行了,一般转换时间在0.03S就可以了的

网友B:
这个快速定位的长度,到位后伺服应该会停下来啊,然后在启动你的2圈。我觉得你应该把定位的长度加上你2圈的长度,然后在外面做比较,但到达你的定位长度时把慢速的速度移动给他,不知道这样行不行。还有你最好高速你快速的时候的脉冲频率,慢速的时候脉冲频率。

网友C:
FX1N 定位指令不可以在运行中变更频率.和脉冲量.

可以考虑换PLC

楼主:
现在就是选用了FX1N的,换PLC估计不行了。试验的时候就是启动瞬间电机抖动厉害

楼主:
感觉三菱的指令太少了

网友B:
电机抖动的厉害可能有以下原因:1、你选的电机偏小点。2,你加减速时间没有调好。3,机械还存在比较大的摩擦。

网友D:
电机是否前后抖动?接上负载没有.如果接了,先脱掉负载,如果脱掉后没抖动,电机偏小,更换大点的电机,如果在允许的情况下计算下扭距增大减速箱

网友E(2011-04-06):
DRVI或者DRVA指令,通过设置D8148加减速时间、D8146 D8147设置最高频率就可以了
DRVI 目标位置  输出频率  Y0(Y1)  方向(相对定位)
DRVA 目标位置 输出频率  Y0(Y1) 方向(绝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