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我们公司有四台配套的高频加热设备,请问各位,有谁对这方面了解?小弟这里不了解,希望老师赐教!!!!

楼主:
补充一下,我的邮箱是yanwen0227@163.com
在此谢谢老师的辛苦杰作。

网友A:
高频加热,是通过电涡流原理进行加热。

网友B:
同电磁炉的原理是一样的。末端是四只IGBT管驱动加热线圈,有控制板,电流检测等不同板块组成,还有水循环冷却系统。任何一个地方出问题都会引起不加热故障。循环水系统不正常易造成IGBT管烧坏。

网友C:
4楼朋友已经解说完全了。

网友D:
你想了解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