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PLC问题

楼主(2011-01-13):
本人用PLC设置星三角启动,电机是30kw,延时20秒,在星型切换成三角型的瞬间电机出现用力不均的情况。是不是时间设置不对。

网友A:
你可以考虑下三角运行部分主线路的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B:
线路有问题 没有完全切换

网友C:
检查一下接触器是否有卡滞的现象
或是触电发毛接触不良。

网友D:
更好接触器试试看。

网友E:
可能是互锁问题,应用接触器触点进行互锁!PLC软元件有个扫描周期,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F:
单独一台电机就没必要用plc控制星三角启动的、用时间继电器也很方便

网友G:
时间太长了,延时6S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