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DC24v电源 ,便携带的那那种。、
比如锂电池冲几个小时能用一段时间的。平时检修电器元件很多都是DC24V的。
所以想问问各位老师傅们这用电源的图片?
那卖的

网友A:
呵呵;像笔记本里哪种电池串联?

网友B:
是不是电池串起来的啊?要是的话,电子市场里都有的。

网友C:
我常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开关电源:输入220V.AC。输出5V.DC/3A固定,0-30V.DC/0.2A可调.外形45*95*160。重量450G左右。外形同如下:

网友D:
在便携式用电设备中,使用电动车电瓶每节12V容量大,又是交通工具不是一举两得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便携式用电设备中,使用电动车电瓶每节12V容量大,又是交通工具不是一举两得吗
好注意

网友F:
电动车的电池就行吧!

网友A:
呵呵;那种开关电源多的是,但那个要接电源才能用的;

网友G:
买个开关电源

网友H:
我用的是锂电池组!DC24V,12.6AH

网友I:
买个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J:
难道电动车电瓶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