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流量累计的问题

楼主(2011-01-13):
各位高手,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小课题,是对空气进行计量,因是一球体,需要得到球体直径直接显示,但我不想用上位机,请问高手,选用那种PLC,显示器用什么?

网友A:
可以选用自带DA,AD模块的PLC
楼上的朋友可以选用自带DA,AD模块和数码管显示的PLC,数码管可以显示各种参数,比如温度,湿度,时间等等,编程方便,这是网上其中一款WQ-36MT-3DA说明书,你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B:
很好哦,非常不错

楼主:
谢谢!再请问,PLC选哪个型号好?

网友A:
应该是WQ-36MT-3DA这个型号,网上百度可以查找的到的
具体是 WQ-36MT-3AD-DA这个型号,自带3路AD,DA模块的

楼主:
再请问:硬件上需要做多少。价格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