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各位专家:你们好!我有一个问题要向你们请教,我们公司原有两台型号和参数一样的西门子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型号一样的交流变频电机,变频器型号为:6SE7022-6TC61-Z   C11   输入电流30.4A,输出电流25.5A,功率为25.5~34.5,最大电流为34.8A,电机参数:标称功率7.5KW,额定电流15.5A,恒转矩47.7N.M。由于设备故障,其中一台变频器坏了,现在生产无法进行,请问各位专家,能不能用另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动两台变频电机工作。要是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动两台变频电机工作会有什么不良后果。谢谢!

网友A:
功率不够你怎么拖动呀!

楼主:
生产线速度降低至20米每分钟,电机电流控制在15A以下,但是此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在20HZ左右。我们现在正在试用,不知道变频器工作在低频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只要是变频器的电流没有超过规定的负载电流值,那就没问题。如果变频器的电流超过自身的额定值,就有危险了。变频器不能连续过载。

网友C:
如果变频器长期在低频下工作对电机是有影响的 ,如果电机没有单独的散热风机的话 ,就有可能超电流,特别是在热天。只是临时用的话 ,可外加个散热风扇。

楼主:
谢谢各位专家、师傅,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