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王总:

   你好~

   请问一下贵公司的T910与STC-1与富士的触摸屏的通讯是否存在障碍?

   另外问一下,贵公司的T910与STC-1上输入是否有TVS瞬态干扰抑制器?

   最后,最好能提供贵公司上述两个产品的报价,不要考虑量,前期我的量也只有1套而已,后期看推广效果。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另外请问王总:

   STC-112与STC-1仅仅是数字量的数量上的区别吗?

网友A:
你好~
   请问一下贵公司的T910与STC-1与富士的触摸屏的通讯是否存在障碍?
   富士的屏我没有用过,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问一下,贵公司的T910与STC-1上输入是否有TVS瞬态干扰抑制器?
   不需要,我们产品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的ESD,EFT等干扰,抗干扰不一定用TVS。tvs的故障率太高
   最后,最好能提供贵公司上述两个产品的报价,不要考虑量,前期我的量也只有1套而已,后期看推广效果。
   报价电话或者QQ吧,在这里不合适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STC-112与STC-1仅仅是数字量的数量上的区别吗?
STC-112比STC-1多了2路模拟量输出,其他是量上的差别
前段时间出差了,回复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12与STC-1仅仅是数字量的数量上的区别吗?
STC-112比STC-1多了2路模拟量输出,其他是量上的差别
前段时间出差了,回复慢了

嗯,感谢您的回复。

我仍然存在一个疑问,看了STC-1的说明书后,我想知道以下问题:
1、STC是否可以支持24VDC与220AC电源?
2、STC的功耗是多少呢?
3、如果将来我有量,定制时是否可以不出现产品的任何型号,仅出现我公司的Logo呢?

网友A:
STC-1支持24V或者220V供电,订货声明就行了。
STC-1的功耗标称值是2W,实际我们测1W略微多一点,静态24V 18mA的样子。
这个是可以的,要有一定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支持24V或者220V供电,订货声明就行了。
STC-1的功耗标称值是2W,实际我们测1W略微多一点,静态24V 18mA的样子。
这个是可以的,要有一定的量

也就是说STC-1需要的电源电压需要在订货时声明,而不是两者都可以用的?

网友A:
当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

呵呵,幸好问了一下,否则照说明书上的可要出麻烦了~~

网友A:
说明书上是220V或者24V,而且在订货须知也有选择

网友B(2011-05-10):
T-910电源问题
(急)请问下T-910的电源该接多少?说明书上写的220VAC或24VDC,是两者都可以接吗?如果接24VDC的话,L和N要分别接+24V和-24V吗?谢谢!

网友A:
t910电源支持是220V或者24V,需要在订货的时候声明。

网友B:
T-910电源问题
那在产品上接直流电和交流电的标识是一样的吗?就是说无论接交流还是直流,power部分都是L、N和地?

网友A:
那在产品上接直流电和交流电的标识是一样的吗?就是说无论接交流还是直流,power部分都是L、N和地?
是的,不过以后会有红色的标识

网友A:
腾控体验群  101289643

网友C(2017-01-04):
我发现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的频谱分布类似。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这个坟挖的我给你OK!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很多人有误解:以为时钟信号和数据信号的频谱分布类似。

王总多多过来走走。另外那个LoRa的产品也适当给大家介绍介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这个坟挖的我给你OK!
准确的说,16楼在挖坟!17楼,也就是我是看热闹的!18楼可算作铲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这个坟挖的我给你OK!
准确的说,16楼在挖坟!17楼,也就是我是看热闹的!18楼可算作铲土的!

16楼挖了个坑,17楼版主眼前一黑躺进去了,18楼一看有个坑,担心别人别直接掉进去,就埋上了。

20楼好不容易爬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这个坟挖的我给你OK!
准确的说,16楼在挖坟!17楼,也就是我是看热闹的!18楼可算作铲土的!

16楼挖了个坑,17楼版主眼前一黑躺进去了,18楼一看有个坑,担心别人别直接掉进去,就埋上了。

20楼好不容易爬出来了……
你害人不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这个坟挖的我给你OK!
准确的说,16楼在挖坟!17楼,也就是我是看热闹的!18楼可算作铲土的!

16楼挖了个坑,17楼版主眼前一黑躺进去了,18楼一看有个坑,担心别人别直接掉进去,就埋上了。

20楼好不容易爬出来了……
你害人不浅啊!
版主竟然在挖坟者后面跟帖混积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前阵子也用了套腾控的T-910

这个坟挖的我给你OK!
准确的说,16楼在挖坟!17楼,也就是我是看热闹的!18楼可算作铲土的!

16楼挖了个坑,17楼版主眼前一黑躺进去了,18楼一看有个坑,担心别人别直接掉进去,就埋上了。

20楼好不容易爬出来了……
你害人不浅啊!
版主竟然在挖坟者后面跟帖混积分。
我对积分从不感兴趣!就像你对头衔不感兴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