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加压制动?

楼主(2011-01-13):
如题:
变频器有一项:直流加压制动,其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内部的刹车电阻?

网友A:
不是的。是说的给电机通直流电(正常的时候,变频器给电机输出的都是交流电),当交流电机通入直流电,电机立马制动。这个过程也叫“直流制动”。没有制动电阻,电机的绕组就是制动电阻了。此时的制动功率使电机发热,并消耗掉。

因此直流制动,电机不能发热太严重,要控制直流制动的电流,防止电机的发热导致电机损坏。

网友B:
这个以前还真不太明白,今天明白了!

网友C:
在三相异步电机的直流能耗制动中都加有速度继电器,速度为零是自动断开直流电源。变频器应该依靠速度传感器来控制直流制动。

网友A:
变频器的直流制动,开启和停止都是自动判断的。参数设置决定了开启直流制动的阈值。

网友D:
所谓直流制动,就是向电机绕组加一个可控制的直流电压以线圈产生一个固定的磁场阻止转子运行。
直流电压的大小,制动时间等参数都是有内部变频参数设置的。

网友A:
在西门子的变频器使用手册里,关于直流制动有如下的描述:

“直流制动”功能仅能用于异步电动机!
直流制动不适用于停止悬挂负载!
在直流制动时,电机动能在电机中转换成热能,如果制动时间太长,则传动系统将过热!
在直流制动期间将不可能用一个外部控制去影响传动系统速度。当参数设置和设定传动系统时,尽可能利用实际负载进行试验!

上述4条的最后一条是说,如果采用了“直流制动”,那么对直流制动的制动电流设定大小,要根据实际负载大小,通过制动实验的方法确定。够用即好。不可随意设的太大。防止电机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