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3):
取暖器有三个档(低温,中温,高温)可以速度调节温度。。这是什么原理?是不是里面有个变压器?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A:
串电阻吧!

网友B:
串二极管 通过开关切换 或者通过开关切换电热管的串并连 再或者两种方式结合

网友C:
电热丝分级控制的,每个档控制的电热丝的功率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加入规格为1.5千瓦(1000瓦电热丝一根+500瓦一根),一档单开500瓦的,2档单开1000瓦的,3档500瓦+1000瓦=1500瓦,就这么简单
热水器也是这样

网友F:
硅整流控制

楼主:
恩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