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一点的屏

楼主(2011-01-13):
因为工作需要,现要找一块大一点的屏,最小17的,如果有或用的比较好的,请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7ping
不知道你是要触摸屏还是显示器呢 QQ838947895

网友B:
网上搜一下,太多太多了。

网友C:
呵呵;与PLC通讯的触摸屏吗?
有的话先考虑下价格能否承受;

网友D:
如果需要大一些的屏,可以考虑液晶加触屏,然后弄个工控机,这样多大的屏就看你能花多少钱了。

网友E:
呵呵 有啊,贝加莱,自带带有3个通讯口,可以驱动60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