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我场是肉鸡屠宰场有个自制的电击晕器(俗称点麻)用的是得力西的TDGC2单相调压器控制电压高低,用个不锈钢的槽子装水作为一个电极,另一个电极为挂鸡的链条,用2。5的导线把2个电极与调压气输出端连接,不锈钢的槽子也是吊在链条的固定架上的,之间用绝缘瓷瓶隔开的,现在出现调压器电压表显示所调电压为5—6V,可调压器输出端为10V,而导线的另一端就是槽子和链条用万用表量为190V,请高手给解释下,或帮找找原因,急,,在线等!!!

网友A:
路过的..........没见过这种设备.....
问一下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应该为多少伏?电流多大?空载时又如何?

网友B:
是不是还有没发现的电路?
否则没有砖家能解释

网友C:
能不能用?
应该是升压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