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三菱FX2N系列PLC24V电源不够用怎么外接电源供传感器用?这样可以不?PLC的24V和COM的电源不用,另用24V电源给三线式传感器供电,传感器输出端接PLC的输入端?如果传感器是两线式,另用24V电源正极接传感器正极,传感器负极接PLC输入端,24V电源负极接PLC的COM?不知道正确不?怕接错线烧了PLC,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外接外部24V电源给三线传感器供电,外部电源的负端与PLC上的COM端连接,输入端接X

网友B:
换一个容量大的24V电源,有安全还省事

网友C:
用开关电源,PLC上的DC24V就不要用了,全用外部的吧;

网友D:
使用外部24v开关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外接外部24V电源给三线传感器供电,外部电源的负端与PLC上的COM端连接,输入端接X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知道要换容量大的外部电源,可怎么接线?
电源有正负极,PLC有24V,COM端,三线传感器有正负极和输出端,三种怎么接线?

网友F:
我基本上是外用开关电源,不用PLC本身的,很容易烧的

网友G:
根据容量来选择外部电源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的+24V与PLC的24V接在一起即可,这样输入信号(按钮、开关接点)的一端接输入端X,另一端接开关电源的-24V即可;如果是3线NPN传感器,其传感器输出端直接接入输入端X,另外的电源线正接正,负接负即可
基本是这样了。3线传感器最好都是NPN的,要是冒出一个PNP的会比较麻烦

网友J:
如果真的就有一个PNP的 我想请问如何接线。。谢谢

网友J:
解决了我内心一直以来的困惑 谢谢 谢谢所有回帖的人 。。。

网友H:
NPN信号线输出是0V的  PNP输出是24V的,要是突然冒出一个PNP的来,除了用中继转,我没其他想法。具体 PNP信号线和电源OV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一对常开点分别接OV和输入端X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K(2011-05-21):
一般都是外接电源的24V吧,用PLC自己内部的PLC电源很少的吧。

网友L(2013-12-07):
回复 网友K:
用按钮没有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H:
NPN信号线输出是0V的  PNP输出是24V的,要是突然冒出一个PNP的来,除了用中继转,我没其他想法。具体 PNP信号线和电源OV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一对常开点分别接OV和输入端X
愿闻其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