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解答阿尔法2000

楼主(2011-01-14):
我这里机器是阿尔法2000运行后大概30HZ左右继电器就开始不停吸合《间隔很短时间》,刚开始以为是控制板问题,后来换掉控制板,问题还是这样,求解

网友A:
肯定是内部的控制问题,继电器是由谁来控制的?要“顺藤摸瓜”。也许是检测回路的问题。继电器所获得动作阈值是波动的,导致继电器的动作也波动。

网友B(2011-02-15):
干扰造成的调整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