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ABB -ACS510变频器经常性死机,显示F001错误代码;检查了水泵电机的电流和绝缘阻值都在正常范围,变频器设置参数2003值大于电机参数1。3倍、2601和99系列都和电机参数一致,电机加速时间在15秒。请那位大师赐教,谢谢!

网友A:
去电话咨询代码含义,4008108885

楼主:
请问这是哪里的电话号码?谢谢!

网友B(2011-07-09):
是不是启动频繁呀?

网友C(2011-09-05):
刷新功率板看看,如果不行的话,可能就是电流检测问题了

网友D:
ACS510真是叫人不知说什么好,太差!   运行中信号端子损坏,且不可修复,只有换板。为什么国人还那么爱它,什么利益在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