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叫软启动

楼主(2011-01-14):
大家好!菜鸟来请问一下什么叫软启动呢.??谢谢了

网友A:
概念
  电压由零慢慢提升到额定电压,这样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就由过去过载冲击电流不可控制变成为可控制。并且可根据需要调节启动电流的大小。电机启动的全过程都不存在冲击转矩,而是平滑的启动运行。这就是软启动。
简介
  软启动器(soft starter)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电动机软起动器是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
起动方式
  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   (2)斜坡恒流软起动。   (3)阶跃起动。   (4) 脉冲冲击起动
工作原理
  软启器采用三相反并联晶闸管作为调压器,将其接入电源和电动机定子之间。这种电路如三相全控桥式整流电路。使用软启动器启动电动机时,晶闸管的输出电压逐渐增加,电动机逐渐加速,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动机工作在额定电压的机械特性上,实现平滑启动,降低启动电流,避免启动过流跳闸。待电机达到额定转数时,启动过程结束,软启动器自动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晶闸管,为电动机正常运转提供额 定电压,以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延长软启动器的使用寿命,提高其工作效率,又使电网避免了谐波污染。软启动器同时还提供软停车功能,软停车与软启动过程相反,电压逐渐降低,转数逐渐下降到零,避免自由停车引起的转矩冲击。
与传统减压起动方式区别
1、无冲击电流
  软启动器在起动电机时,通过逐渐增大晶闸管导通角,使电机起动电流从零线性上升至设定值。对电机无冲击,提高了供电可靠性,平稳起动,减少对负载机械的冲击转矩,延长机器使用寿命。
2、有软停车功能
  即平滑减速,逐渐停机,它可以克服瞬间断电停机的弊病,减轻对重载机械的冲击,避免高程供水系统的水锤效应,减少设备损坏。
3、起动参数可调
  根据负载情况及电网继电保护特性选择,可自由地无级调整至最佳的起动电流。
几种大型电机起动方法之比较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型企业和大型装备越来越多,大型电机(5000kW~60000kW)的应用越来越多,大型电机的起动方法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阶段,人们的生产手段、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都有很大的不同。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的经济实力尚较薄弱,当时的小水泥和小钢铁发展很快,1000kW~4000kW电机的应用增长很快,与当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液态起动装置出现,它经济实用,解决了电机起动中的一些问题。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到世纪之交时期,我国经济实力已有较大的发展,生产手段和生产工具亦有了较大发展,电机容量也有了很大增长,人们开始不满足液态起动装置的低性能,于是晶闸管串联式(固态)软起动装置的应用开始增加,继而又出现了开关变压器式软起动装置和磁饱和电抗器式(磁控)起动装置,变频装置用于电机软起动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当前这四种产品是大型电机起动市场的主流产品,液态起动装置则应用在小型(5000kW以下)电机上较多。另外,两种老式起动方法(自耦变压器和变压器-电动机组)也常常出现在20000kW以下电机的起动上。   大型电机驱动的设备一般都是企业的核心设备,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状况,因此人们应该对其起动给予特别的关注,合理的选择起动装置将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但是电机起动技术毕竟不是一个企业的核心技术,许多企业的电气工作者很少有时间来研究各种起动方法之间的差别,往往会造成不恰当的选择,有时甚至不得不做出第二次选择,给企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如实地说明各种起动方法的性能及其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一、电动机直接全压起动的危害性及软起动好处
⒈ 引起电网电压波动,影响同电网其它设备的运行   交流电动机在全压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会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当电机的容量相对较大时,该起动电流会引起电网电压的急剧下降,影响同电网其它设备的正常运行。   软起动时,起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2~3倍,电网电压波动率一般在10%以内,对其它设备的影响非常小。
⒉ 对电网的影响   对电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超大型电机直接起动的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几乎类似于三相短路对电网的冲击,常常会引发功率振荡,使电网失去稳定。
②起动电流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会与电网电路参数引起高频谐振,造成继电保护误动作、自动控制失灵等故障。   软起动时起动电流大幅度降低,以上影响可完全免除。
⒊ 伤害电机绝缘,降低电机寿命
①大电流产生的焦耳热反复作用于导线外绝缘,使绝缘加速老化、寿命降低。
大电流产生的机械力使导线相互摩擦,降低绝缘寿命。
③高压开关合闸时触头的抖动现象会在电机定子绕组上产生操作过电压,有时会达到外加电压的5倍以上,这样高的过电压会对电机绝缘造成极大伤害。   软起动时,最大电流降低一半左右,瞬间发热量仅为直起的1/4左右,绝缘寿命会大大延长;软起时电机端电压可以从零起调,可完全免除过电压伤害。
⒋ 电动力对电机的伤害   大电流在电机定子线圈和转子鼠笼条上产生很大的冲击力,会造成夹紧松动、线圈变形、鼠笼条断裂等故障。   软起动时,由于最大电流小,则冲击力大大减轻。
⒌ 对机械设备的伤害   全压直接起动时的起动转矩大约为额定转矩的2倍,这么大的力矩突然加在静止的机械设备上,会加速齿轮磨损甚至打齿、加速皮带磨损甚至拉断皮带、加速风叶疲劳甚至折断风叶等等。   软起动的转矩不会超过额定转矩,上述弊端可以完全克服。   当采用减压起动时,上述危害只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当采用软起动时,上述危害几乎完全消失;独立变压器供电方式直接起动只能在电网电压波动方面有所缓解,而其它方面的危害都照样存在。
超大型电动机的价值都很高,在生产中也都起着核心作用。它的一点故障便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对它采用完善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对一台电机我们不能指望它的各处绝缘都是完全一致的,可能在某一点就有个薄弱环节,出厂试验时它能通过,但在长时间的冲击下这个薄弱环节会逐渐首先显露出来,使其寿命缩短。如果我们采取软起动,则可以大大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这两种方案哪一个合算呢?这是显而易见的。
软启动节能
  节能运行模式:轻载时降低电压减少了激磁电流,电机电流分为有功分量和无功分量(激磁分量)提高COS∮。   节能运行模式:当电动机负载轻时,软启动器在选择节能功能的状态下,PF开关热拨至Y位,在电流反馈的作用下,软启动器自动降低电动机电压。减少了电动机电流的励磁分量。从而提高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COS∮)。(国产软启动器多无此功能)在接触器旁路状态下无法实现此功能。TPF开关提供了节能功能的两种反应时间;正常、慢速。节能运行模式:自动节能运行。(正常、慢速两种反应速度)空载节能40%,负载节能5%。

网友B:
软启动,故名诗意就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给它一个平缓向上的转动力矩,使电机在启动的时候尽可能减少机械、电网的冲击。其原理是电机在启动的时候,控制器根据用户设定时间,对晶闸管的导通角进行平缓向上调控,使电机从零开始直到额定转速都尽可能运行在一个平稳启动状态。软启动的好处是启动电流小(2.5-4倍调节),体积小,电网冲击小的优点;缺点是,由于其电性能的因素影响,启动扭矩难以达到较大值,不是很适合使用在重载启动的设备。

网友C:
其实软启动器还是有比较大的冲击的,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到3倍,只有变频器才能实现无冲击启动

网友D:
解释的很好,从中受益匪浅,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2楼,学习了。

网友G: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