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工程机械中的张力辊起什么作用(20110116)

楼主(2011-01-14):
如上图:工程机械中经常用到张力辊,为什么要在中间加上这一条张力辊?
什么机械上用到该结构?
本人新手?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在拉丝,或者是放布时!

楼主:
我想问如果不加中间这一条辊,会怎么样?

网友B:
那也是调节 比如 皮带 链条 松紧的最好办法

网友C:
皮带 特别是比较长的

网友D:
算得准跟得快可不用中间那个

网友E:
那也是调节 比如 皮带 链条 松紧的最好办法
如果不加传送带会打滑丢转,增加传送带的磨损,甚至不能工作。

网友F:
可以方便地调节传动链条或皮带的松紧度,如果是带弹簧的话那可以自动调节!

网友G:
张力辊多用在传送带的张紧中,主要作用是用来张紧传送带防止打滑。

网友H:
张力辊作用
可调节张力(松或者紧),满足生产上的工艺要求。可以通过张力计来检测张力辊的张力

网友I:
调节张力!

楼主:
“可调节张力(松或者紧),满足生产上的工艺要求。可以通过张力计来检测张力辊的张力”

调节松紧的话是不是应该上下调整?
张力计怎么样检测张力辊的张力?原理是什么?

网友J:
张紧或调偏

网友K:
张力辊的使用可以使收卷的松紧程度一致,不至于过紧或过松

楼主:
张力辊作用?
调节松紧的话是不是应该上下调整?
张力计怎么样检测张力辊的张力?原理是什么?

网友H:
张力辊的张力控制是靠张力辊的驱动电机的转速调整的   !             张力计内部有块芯片,芯片根据驱动电机的转速产生电流(4-20mA )然后再反馈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