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进百度答案不统一啊, 有的说2-4倍 有的说3-5 倍还有的 4-7倍,不敢说他们说的是错的,请师傅们看清楚我的问题 是变频器降压启动   还有是电机正常运行电流不是额定电流   谢谢啦
查找问题--挖地三尺,解决问题--釜底抽薪,避免问题--未雨绸缪。

网友A:
电流是从零开始上升的,变频器的面板显示电流的状态下能看到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在额定电流偏低些

网友C:
采用变频器启动电机,最大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1.5倍,往往都是采用电机额定电流1:1作为启动电流的限制。这才叫“软启动”,否则超过电机额定电流倍数的启动,那还能较软启动吗?不就和直接启动性质一样了吗?

而且启动电流的过载倍数越大,对变频器的容量要求也越大。那要增加成本的。很不合适。

网友D:
支持4楼的说法。我们从变频器的电子热过载保护设定值为: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20--105%,也就基本可看出电机启动电流有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