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我想在顺空指令中用M8040状态禁止转移在一个PLC中对其他3台没影响怎么处理。这里的程序可以控制4台,我用SET和RST已经做到了,我只想问问M8040怎么做

网友A:
不知多次控制M8040、(将有关程序)分段处理,是否可以。

楼主:
我试过了多次使用对其他步进指令有冲突,有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B:
一台PLC控制4个机器?那这样控制4台机器的程序就是一个程序,不是4个独立的程序

楼主:
请教
4台机器的程序相同。是顺控制令我想在某一时段停止某段动作4台机器之间没冲突。我用SET。RET能解决以上问题。还有别的好方法吗。只想多学学,M8040能动作但对其他机器有干扰,你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C(2013-02-15):
没看明白楼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