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请各位老师给我分析一下,132kw--6.电机带的是1600双盘摩擦压力机,当132KW运行在重载下需要20秒,这是角接。运行在轻载下需要40秒,这是星接。这样来回交替长期运行可以吗,能省电吗?----会有什么样后果?

网友A:
应该能用了,也能省点电。就是有点费事,你主要看一下电流不要超了就好。角形是电流不要超过额定电流也就是260A左右,星形运行是电流不要超过150A就没有事。

网友B:
加变频器好了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来切换就行。

网友D:
效果,怎么样还要试一下,应定要注意功率因数

网友E:
当电动机由三角形转换为星形运行时功率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变频器好了

网友G:
不大好说,看一下电流。

网友H:
电机运行可靠性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考虑能否节电,这样频繁地星角转换,明显会降低接触器的寿命,而增加故障率,因此我认为有点得不偿失。电机空载时降低电压节省的电能,也就是降低了一点损耗,似乎微不足道。而如果万一接触器发生故障,影响生产造成的损失,可能远超节省的电费。

网友I:
根本的问题是转矩-角型和星型转矩是方根的关系,你能保证星型时转矩能满足吗?否则省不省电都没有意义,除非电机本身是恒转矩双速电机。

网友J:
这个还真的不是很好说

网友K:
我看玄,这样下来节约的电费可能不够维修费,

网友L:
用变频多段速控制好些。

网友M:
这么大功率想省电的话还是加变频吧

网友N:
切换太频繁了,故障应该不会少,建议用变频。

网友O:
用变频器撒

网友P:
同意十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