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今天同事编了个程序下载到fx1-48mt里运行,结果发现程序一直处于stop状态(run灯不亮),我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此plc没有硬件开关选择程序运行状态也不能通过gx远程启动,而是在输入端有一个run口,后来将run接输入com端程序才跑起来。

网友A:
呵呵,F1 FX2不都这样

网友B:
该情况,可以把PLC程序的运行控制,引出到一个外部开关。

网友C:
是比较老的东西了,现在可能有些老的机器上还能看到

网友D:
以前的是这样的,后来都集成到PLC输程序的通信口旁了

网友E:
呵呵;FX1本来就没有;与F1一样的;
FX2的型号与主板有关,V3的自带开关,同时端子上也有开关;
版本低的与FX1一样,没有运行开关;

网友E:
FX2主板V3以上的是当运行开关的,如上图;同时也有RUN端子,2个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