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4):
根据GP给出的PLC连接手册制作通信线来连接S7-300,使用MPI。连接后,上电,GP报数据接受错误02:FD(未报PLC未连接02:FF和02:F7),PLC CPU一直STOP灯亮(开关在RUN位置),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有如何使DB共享数据块在GP上正确显示如DB1.DBW0的数据,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读取PLC的DB1.DBW0的数据在GP上显示。请各位GP达人给予指导。GP的型号是GP37W2。

网友A:
02:FD一般是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GP系统画面不知道你有没有传送到GP。

楼主:
GP的画面我传送到里面去了,由于是测试做了一个数据显示的部件,属性设置为DB1,DBW0

网友A:
引用 楼主:
GP的画面我传送到里面去了,由于是测试做了一个数据显示的部件,属性设置为DB1,DBW0

网友A:
现在通上了没有?

网友B(2013-02-10):
PLC确定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