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大侠:
     ABB 5400-12 按下使能器上不了电 ,马达指示灯闪烁,报警20206: General Stop open如何处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一般地,机器人的GENERAL STOP是外接控制信号,用于机器人的安全停止用的,你可以根据以下的方法试试:
1、如果GS没有使用,检查机柜内的GS短接用的接头是否已插好。
2、如果GS是使用的,检查电线连接以及外部信号是否已断开
这些内容在robotpartner这个网站上都有啊,你可以再去查。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