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大侠:
    s7-300 BF指示灯 红灯闪烁,信息无法传输,设备部不能启动。请问如何处理?

楼主:
可是 之前 设备能启动。
检查过电源都正常,触摸屏界面都有显示,是不是里面程序有问题?

网友A:
PLCBF灯亮,一般为通讯总线有故障,查查总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