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我有一个数据:PID的setpoint 需要外部输入

不知道TD200c可以做为输入用吗? 还是只能显示输出?看说明书的时候不是很轻楚,不知道有人用过吗

网友A:
可以对变量修改的

网友B:
这是个文本;
可以更改数据,上面按键可以控制中间继电器;

网友C:
可以显示,可以当输入数据这些。
文本就是这些功能。

楼主:
TD200 和 TD200C 哪个比较好用?
我没有用过文本输入,不知道哪个会比较好用?从编程和实际性能上?

我只需用使用:
2个输入数字值来改变内存,从而进行计算
还有一个表示方向,向左,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