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近期发现怪事,下午小区路灯一亮,家中电路就出现问题。表现为:1买了一个科心牌的电源检测器,白天显示正常,三个灯中后面两个灯亮。小区路灯亮后,最左边的灯也亮了,只是稍暗。三个灯都亮,检测器说明上也没找到这种情况。2买了一个突破的插排,带检测线路功能。白天显示正常,小区路灯亮后,红色报警灯亮起。连续观察了几天,确定和小区路灯有关。问了电工,说小区路灯不关家中的事。请问各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问一下你的邻居。把你的检测器(或插排)放到邻居家用下看看和你在你家的显示一样不?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你家的220火线与路灯220火线是一根线,这种几率很低,小区这么大。也许碰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你的邻居。把你的检测器(或插排)放到邻居家用下看看和你在你家的显示一样不?你说的情况,应该是你家的220火线与路灯220火线是一根线,这种几率很低,小区这么大。也许碰巧了!

网友C:
顶楼,你家出现的现象很特别,你要小心,找电工检测一下相线电压和电流,再测零线有没有电流,如零线有电就要查明你家进户前端的三相电是否平衡,如三相电压差很多,或零线电流很大就要查看进户零地线是否有问题了,要注意了,你说的现象很容易烧毁家用电器的。

网友D:
应该不是一条线

网友E:
是不是你邻居家或和你一条火线的有大功率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