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1  向S7-200中下载程序代码 用普通的编程电缆  如果向300中下载程序 是不是要用PC适配器 一端是USB一端是MPI/DP ?
2 MPI电缆和DP电缆可否相互代替?
3 MPI接头和DP接头 是否一样?
4 接头是不是都有两组线(一进一出)?

网友A:
1、S7-200使用的是PPI电缆,而300使用的MPI电缆。300可以使用MPI电缆,或者使用USB电缆,基于PN接口的使用交叉网线。
2、DP与MPI电缆只是通讯协议的不同,因此,对于300来说,他使用的是同一根电缆。
3、同问题2,他们使用同样的总线连接器。
4、总线连接器都是一进一出。

以上讨论皆以西门子原装产品为依据。

网友B:
1.如果你经常用200和300,没记错话的型号是6ES7-972-0CB20-0XA0,200和300都能用。
2.PPI MPI DP 按各自的使用用要求,不要搞混就行了,比如用simens的屏与200通讯,通过有可编编口的DP头连接,同时也用这个编程口下连PC,你就要注意屏与200用PPI的通讯方式,不能用DP了。要不然你屏与PLC能通讯,PLC与PC就能不通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如果你经常用200和300,没记错话的型号是6ES7-972-0CB20-0XA0,200和300都能用。
2.PPI MPI DP 按各自的使用用要求,不要搞混就行了,比如用simens的屏与200通讯,通过有可编编口的DP头连接,同时也用这个编程口下连PC,你就要注意屏与200用PPI的通讯方式,不能用DP了。要不然你屏与PLC能通讯,PLC与PC就能不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