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物位计求助

楼主(2011-01-15):
我们这有一台E+H物位计,在正常情况下DCS没有显示,但串进电流表以后有40%的液位,当与手抄器通上后有14%的液位,DCS端子板用信号发生器给信号正常。

网友A:
加个配电器试试

网友B:
检查一下探头 我们单位也有一个 也是有的时候数值就不变了 清理一下探头就好了

网友C:
建议清理下探头

--------------------------------
eja变送器 罗斯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