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  每1分钟 40-80转, 要怎么实现   还有需要什么配置  接线方面  我的电机是1.5千瓦的    需要多少的变频器  越详细越好, 谢谢了

网友A:
几极电机?
变频器最好控制频率在10Hz左右以上比较好,你这么低的转速,考虑电机低频特性
电机的绝缘等级。

网友B:
加窝轮窝杆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C:
电机额定转速多少?差的多一定要加变速装置,这是最重要的,变频可以让电动机在转速较低情况下运行,但此时功率很低,可能带不动负载。

网友D:
要把电机的具体参数说出来啊  比如四机 50HZ   那变频器工做在1.4到2.7之间吧.这样变频器要严重发热.最好是加减速箱

网友E:
加变速箱解决。变频器还用1.5kW就行,和电机配套的。转速必须要通过变速比解决。

网友F:
万一你还改速度,最好是 买个1.5KW的变频器,然后电机再加上减速机

网友G:
这个问题:用机械改变传动比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也可能用一个特殊的变频器,不过价格要高

网友H:
买1。5KW的变频器,再配上减速箱就可以啦

网友I:
需要变速传动;

网友J:
主要看你是什么设备,什么运行方式,是长期要这种转速运行,还是每次需要短时间在这种速度运行,可以用相应的办法实现,长期是要这种速度就选机械的减速方式,短时需要的可以选变频器,还有负载对转矩有没有要求,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性!

网友K:
对,加变速箱

网友L:
用伺服糸统很好解决.变频器可能比较难解决这问题

网友M:
涡轮减速器可以实现恒转矩传动吗?

网友N:
加变速箱吧,比较经济。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电机额定转速多少?差的多一定要加变速装置,这是最重要的,变频可以让电动机在转速较低情况下运行,但此时功率很低,可能带不动负载。

网友P:
你可以通过用矢量变频器加装PG卡的形式,还有种方法配减速机或者使用六级以及八级电机,同时你还应该注意电机为变频电机因为你转速低的话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E:
最近,接触了一个电机制造商,他们生产的电机是定制,可以省略减速箱。比如,还是1.5kW的电机,可以工作在几Hz为额定转速,然后后面都是恒功率调速,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Q:
一个接触器加一台减速电机就OK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