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求助三菱FX1N-8AV-BD    8路模似电位器扩展输出板怎样编程?

我有三菱FX1N    PLC一台和三菱FX1N-8AV-BD (8路模似电位器扩展输板一块),但用8路模似电位器扩展输出板不会编程,求师傅教教小弟如何编程。先谢了。

网友A:
请详细参看FX编程手册应用指令VRRD VRSC指令的应用示例

楼主:
编程手册没有应用示例,烦请各位师傅给一示例。求各位了!

网友B:
这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就编程手册上那VRRD VRSC指令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没什么编程,用指令直接读出对应数值就行了;'

楼主:
还是不懂,举一个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