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5):
各位大侠:
 你们好
 此台测试台一起动就终止程序,当初认为是编码器故障更换后依然报警F0042,检查线路无问题,最后更换测速机后依然是此故障,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指教一下,小弟再次谢谢了

网友A:
就是测速机故障,只不过要检查的内容可不少呢。不要随便的换东西,先查是那的事。找故障点。

网友B:
换了测速机有没有看看正负极有没有接对?

可以先把反馈改成电压反馈,再监控一下测速机反馈回来的电压稳定不,可以大体分析出问题。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2011-04-08):
最好是做一下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