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零线都带电

楼主(2011-01-15):
房间的两电气插座插上设备不工作,用万用表测试火线与零线之间无电压,但测电笔验电有电。又用万用表测火线对地、零线对地均为220~,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电气插座线接错了,看下插头上的"L""N"对应插座上的线!

网友B:
可能是零线有断线的地方,你找找看吧

网友C:
零线折了

网友D:
你的零线断线了

网友E:
是了你的零线断了,仔细找一下有没有断的地方。

网友F:
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G:
零线断了!

网友H:
进户的零线断了。

网友I:
把所有 用电电气 都关了 再量

网友J:
查一下看看是不是零线断了,量一下零线和地线间是不是有电压。

网友K:
如果你的房间是新的话,可能就是不被人搞鬼了,插头的两条线实际是接的一条电源线,零线没给接。要是使用中出现的话,那就是检查零线的断点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解答,确实零线断了,在漏电开关的进线端。零线没压住。感谢!疑问?在房间所有插座没接用电设备的情况为什么零线会带点?

网友L:
你的电器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M:
l零线断路

网友N:
分析这些需要电工知识,建议系统学习。

网友O:
零线断了,说明你家的零线与别的零线都接在同一个零线上,构成回路了。

网友P:
靠,零线断了,看看闸(总开关),进户线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