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亮

楼主(2011-01-15):
家里照明,火线一分为二,一根是照明,一根是插座,零线工用,一开始很好,后来照明不太亮,灯泡就灯丝红,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插座能不能用啊不能就看一下零线了可能是零线断了,要是插座能的话就看一下开关好的不。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不应该发上来。

网友B:
路过 顶  这个太简单了!!!!!!!!!!!确实不应该发上来

网友C:
嗯,可以查一下插座,能否正常带负荷;象是有接触不良故障;
插座和灯都不正常的话,可先确定进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D: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E:
没别的愿意,是接触不好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嗯,可以查一下插座,能否正常带负荷;象是有接触不良故障;
插座和灯都不正常的话,可先确定进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万能表一摸便知

网友H:
灯泡就灯丝红,表示到灯泡的电压低,部分压降交了路费

网友G:
断了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