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我这有一台西门子75KW的MM440变频器,带着一个55KW的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现在的控制是V/F方式,之前用矢量方式,但是在做识别后,如果电机正转,则它在正转前会先反转一下,然后再开始正转,在反转时先正转一下,然后再开始反转。因为电机带着两个料车,在料车满着时,一反向转,就会让车中蹲底,一直没法解决,还有问题,怎样样让电机在抱闸松开前转矩足够大,但频率为0,抱闸松开后,频率由0开始逐渐加大,

网友A:
改成V/F控制方式,接通正转使能它就应该是从0 HZ启动的。

网友B:
加入提升转矩试试看。

网友C:
矢量控制,在电机识别时需要空载,所以你带着负载本身就是错误的

网友D:
是的,空载重新做矢量

楼主:
变频器
在做识别时,是先将电机和减速机分离开来,然后做静态识别,做完后才做的动态识别,期间并没有连接负载。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因为你松闸的时候电机出力不够或者反应不过来导致料车拉着电机往反方向转了一下,用矢量方式带个PG卡应该能有1.8倍额定转矩输出,开环矢量的话有些变频0HZ也有1.5到2倍不等的转矩输出,这方法或许可以

网友F:
西门子的变频器没用过,但富士的变频器如果加了PG卡,并且电机带编码器反馈的话,能实现0速功能(FRENIC-5000G11S系列),或称作伺服锁定功能(FRENIC-MEGA系列),即可以在0Hz时电机能输出保持力矩。

网友B:
那V/F控制,转矩提升参数设置了吗?你这个系统启动的时候是不是有重物挂在上面呢?

网友G(2011-03-20):
呵呵,明显的参数设置不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