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组态 编译后出现了这样的错误 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1-01-16):
这是组态软件上的截图

网友A:
放在趋势页中的位号,首先要放在趋势历史服务器中,对其进行趋势组态,没有进行趋势组态,就用在趋势夜中,肯定会出错的

网友B(2011-03-22):
I/O组态中趋势没打勾,趋势没有加入组态

网友C:
这是什么系统呀

网友D:
是中控的系统吧,在I/O点组态中没有勾选趋势,打上勾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