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请问各位前辈三菱FX2N 的X000和X001接了旋转编码器(欧姆龙NPN型)的A、B相,能不能用C235 C236计数,当成两个单相计数器使用?  因为计数要和两个数比较,如果能用的话,就省得用寄存器和比较指令了

谢谢了

另外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时启动时,除输出信号端子接到变频器外,COM1与SD要接一起吗?

网友A:
呵呵;
用C251;与几个数值比较没关系;
接变频器控制端子,PLC给的只是一个接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