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市场上开关电源各类繁多,选择电源有什么标准,我现在只知道输出电压电流,而同样能达要求的产品太多了,我如何能选择到性价比高的产品呢,懂行的老大,请指点一二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选择性价比高的呀!

网友B:
开关电源现在一般都差不多,这东西技术含量不高,所以厂家很多。一般的都能用的

网友C:
开关电源选择的时候要注意:1、输出电压纹波抑制能力;2、输入端的抗冲击能力;3、额定电流的实际带载能力;4、负载侧短路保护能力;以上所提的都是开关电源的基本条件,但是,很多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有的功能是忽略了的,为了你的设备稳定性,我建议你还是找些品牌好点的,想想看,一个电源坏了,导致设备不能运行,所带来生产的损失就不光是一个两个电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