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鸡挂在链条上,下面有个水槽,水槽通一相,链条通一相,鸡一过就击晕,要求电源220V,输出电压可调
或者那位高手有更好办法的?

楼主:
自己顶下先
被沉了]

网友A:
啊弥驮佛......

网友B:
鸡过来的速度是多少?
来的慢的可以考虑220V直接用变压器升压再2-3陪整电击。

来的快的需要大功率220V升压电路。。。

再在初级接上一个调压器那么这变成可调电压的电击装置了。

网友C:
小心天天吃鸡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心天天吃鸡肉

网友E:
啊门。
整得不好连工人都电麻了!
不做这单了

网友F:
鸡就这样被你挂在链条上,2腿伸的笔直踩在水槽里让你电```你太人才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鸡就这样被你挂在链条上,2腿伸的笔直踩在水槽里让你电```你太人才了吧``
小心自己被电

网友H:
应该用高压脉冲电流,如果直接用220V或用变压器升压后用于电击,那么安全如何保证?搞不好连人也被电击了怎么办?因此这里只能用高压脉冲电流,其特点是高电压(1万伏以上),小电流(几毫安),持续时间短(几秒),保证把鸡击倒,即使误击到人也不会发生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