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电压

楼主(2011-01-16):
单相可调自藕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端分别接在挂鸡架上和水槽上,当鸡头碰到水时使鸡电击晕,但现在在输出接线端子那量电压是所需要调的电压35V-40V,但把万用表的表笔分别放在挂鸡架和水槽上量电压就是190-220V了,水槽是用绝缘瓷瓶吊在挂鸡架上的,用电阻档量挂鸡架和水槽有电阻(不是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帮分析下。诚心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正常使用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B:
你把输入端的火线和零线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C:
这很正常因为输出端再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成开路状态,测其电压基本为输入电压.只有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才会

网友D:
这很正常因为输出端再没有负载的情况下成开路状态,测其电压基本为输入电压.只有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才会有。

网友E:
自耦变压器(调压器)不是安全变压器,且分零、火线

网友F:
输入端火线和零线掉一下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