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三个加热管用星型接法,电阻为十多欧,为什么中线接地会导致,三相全部对地短路。
我把中性线撤了,三相对地全部不短路,为什么啊

我量过是中线对地短路,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A:
应该是三相负载不完全对称造成的

楼主:
我加中线应该就不会造成负载不平衡啊  现在加中线三相对地全短路,我把中线撤了,就好了 。为什么中线会对地短路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我不知道你所接的是否确认是ABC三相?

网友C:
中性点可以接零,为什么要接地呢?不出问题那就奇怪了!

网友D:
你接加热管的中线和变压器的中线不是一回事,电位不一样。你只可以把进加热管电源火线和它的中线当成220V。

网友E:
你要不就不要把中心点接地,就那样运行也可以啊。要接也是中心点接零了不应该接地啊。

网友F:
电热管正常不会产生你所说的现象,可能是有电热管接外皮造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要不就不要把中心点接地,就那样运行也可以啊。要接也是中心点接零了不应该接地啊。

网友H:
你的中性点接零了吗??

网友I:
你的那个加热管看看是220的还是380的,不要乱接。再说你的中性点是不可以接地的。不要以为所有的中性点都是接地的,错了。

网友J:
即使星接了,中性点也没必要接地啊!再说即使要接也应该是接零而非接地啊!

网友K:
三根加热管接成星形,如对称的话每根加热管承受的电压为220v。如接中性线的话因为变压器的中性线是接地的所以你用摇表测绝缘的话绝缘值为零。

网友L:
中线为什么要接地

网友M:
你那三个 加热管 电阻不一样吧

网友N:
如果那加热管是380的话,中性线就不用接吧.

网友O:
为什么你要把中性点接地呢,应该要接零

网友P:
发热管用星形连接可以接零,但不可以接地。一般来说不是分区,最好是接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