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1.FX PLC加RS485中继器可以通讯多远?为什么手册上没说?
2.FX PLC的RS485功能扩展板是光电隔离的吗?
3FX PLC编程线是USB-SC-09的   PLC是RS422端口   问是不是我可以用这根线和变频器的RS422端口通讯???

网友A:
呵呵;
用通讯板是不带隔离的,距离比较近,最远不能大于50M;
变频器是RS485,不能用上面的电缆;

楼主:
西门子S7-200的加中继器后可以通讯1200米。FX PLC加中继器后不能吗?
FX RS485功能板是50米,模块是500米。
三菱伺服是422的,我可以用USB-SC-09这根线吗。
谢谢  师傅们赐教

网友A:
三菱伺服用的也不是这条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