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有一7.5KW变频器,输出通过3个接触器控制3个2.2KW电机。平常工作时变频器正常使用,当直接断开3个接触器不先停止变频器的情况下,变频器会过载报警。请问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是否会解决过载报警问题呢?还是象厂家的人说的,更换更大容量的变频器?15KW? 谢谢,在线等高手。

直接断开3个接触器 切断3个电机与变频器的链接,是此设备的特殊工作方式.。此设备的外围电路中有一个(暂停)按钮,当此按钮被按下时会直接切断3个交流接触器

网友A:
这种做法(在运行的时候突然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就错误的操作。暂停按钮不要切断接触器触点,而是要给变频器“关机”(自由停车)才对。

加电阻解决不了你现在这种错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不是那的事。加了没用。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但是有一点不明白,就是在更换此台变频器之前,原先坏掉i的那台变频器是 日富的7.5KW,那台变频器在这种操作方式之下就没有报警。难道是把报警关了?不会吧? 这点怎么也想不明白。、

网友B:
同意2楼看法。这种操作方式是错误的,变频器有可能来不及报警,逆变模块已经炸掉,并非是把报警关了。运行中强行断开接触器,因电机的电感效应,接触器触点间产生电弧,变频器输出端为弧光所短路,低频低压下,危害较小,若近全速运行下,很难保住变频器不坏。

网友C:
变频器的输出上最好不要加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启停,这样会给变频器造成干扰报警,严重的会损坏变频器,启停用控制端子或控制变频器电源的通断。

网友D:
错误操作,在控制上改进,先停掉传动单元,在停接触器,否则会造成逆变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