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1-16):
厂里有一台用松下伺服马达的机器(两个马达), 放了好久了,现在要让它动起来,一个正转,一个反转,正转的已经搞好了,反转的怎么搞都不行,因为线不是自己接的,很多资料都没有了,里面的线又相当的乱,现在那个反转搞不好,想请高手大侠们指点一二!用的是欧姆龙的PLC.因为小弟对三菱的比较了解,所以有些指令也是很不熟!
(前些日子,用了一个国产的步进电机,是雷赛的,接线时不心调换了两根线,电机既然能改变转向!所以想问一下大侠们,这个松下的伺服电机是否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伺服是不可以调线的,是靠外部方向信号控制的,或是根据伺服内部参数参编逻辑可以实现反转

网友B:
伺服和步进控制是不一样的。一般伺服是通过面板上的参数控制转向,而步进,的确是可以通过换线或者通过方向控制线改变转向。

网友C:
伺服电机线是不能更改相序的;
如果你的伺服设定+脉冲 负脉冲模式,负脉冲输入时反转;
如果你的设的是脉冲+方向模式,只需改变方向的信号就可以反转;

网友D:
伺服电机的方向是由正转脉冲或是反转脉冲控制,或是脉冲加方向控制。不可以通过改变U、V、W的接线来控制方向。一般是由上位机和伺服放大器的参数来决定正反转。

网友E:
可以转,并没有报警说明线没有问题,
你只需设一下  PR 41 号参数就可以了。
这个参数可设范围是 0~1
如果当前是0你就改成1 如果是1就改成0

如果还不明白加我QQ 37037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