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谢谢大家

楼主(2011-01-16):
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汗。。。你看的是哪本书?你再仔细看一下好不?

楼主:
楼上既然认为我错了,应该指出错误在哪,既然我看的书是错的,再看还是白搭

网友B:
张力一开始肯定是慢慢加大的,到中间后才眼可能变小

网友C:
看不懂问题的描述。你是想说什么呢?电机的驱动力F一定,那么随着卷径的增大,对材料施加的卷绕转矩就变大。所以要想恒张力控制(针对卷绕材料的张力),就必须要随卷径的增大不断的减小电机的驱动力,维持卷轴外径切线方向的转矩恒定(或者叫张力恒定)。

网友A:
他可能说的是锥度控制

网友D:
变频器控制张力的几个关键点
张力(F=M/R  ,F--张力;M--电机转矩;R--卷曲半径)控制通常有两种:其一。恒张力卷曲;其二:渐变(锥度)张力卷曲。如果恒张力卷曲,那么对于收卷,随着卷径增加,电机转矩也增加,电流将逐渐增大;对于放(开)卷随着卷径减小,电机转矩也减小,电流将逐渐降低;如果是锥度卷曲,对于收卷通常采用随着卷径增大,张力递减卷曲,对于开卷则相反。那么必须根据材料厚度和卷曲线速度来计算卷径大小变化量,从而按照渐变曲线斜率计算张力实时大小进行控制,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老师,特别是徐工,解释了我心中的疑惑.
再请教一下:什么时候用到锥度控制,什么时候用到恒张力控制?或者说在什么场合下分别运用这两种控制方式?

网友A:
任工:
 你好!
"所以要想恒张力控制(针对卷绕材料的张力),就必须要随卷径的增大不断的减小电机的驱动力,"这句话是不是错了?我觉得应该是“所以要想恒张力控制(针对卷绕材料的张力),就必须要随卷径的增大不断的增大电机的驱动力,”这样才对啊。
锥度控制,一般用于卷绕,是防止后缠绕的一层勒入前一层(比如说纱线后面的线不能勒进去,否则放开的时候就会断线)

网友E:
这又是什么情况。楼主要感谢,可以在下面跟贴,感谢啦,不用把主题贴也改了吧。这样的话,后来进来的人会莫名其妙啊,同时也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啊。楼主,下次别这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任工:
  你好!
"所以要想恒张力控制(针对卷绕材料的张力),就必须要随卷径的增大不断的减小电机的驱动力,"这句话是不是错了?我觉得应该是“所以要想恒张力控制(针对卷绕材料的张力),就必须要随卷径的增大不断的增大电机的驱动力,”这样才对啊。
锥度控制,一般用于卷绕,是防止后缠绕的一层勒入前一层(比如说纱线后面的线不能勒进去,否则放开的时候就会断线)
哦!不好意思,我给搞错了!不好意思。你说的非常对!